x61断电怎么风扇还是一直转。

楼主(2010-11-29):
接到一台x61的机器。毛病就是断电以后电流0.80风扇还是一直转着,裸板测试还是一样的。弄了好长时间还是一样 啊!还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 啊。请大师傅们给个思路 啊。谢谢了!!!!!!!!!!!!!!!!。对了不加电池直接用可调电源就这样啊。

网友:
找个5V改下风扇 改成开机以后一直长转的  那样就OK啦。。省啦去找电路图查

网友(点评):
没看清楼主说什么,胡乱的回答了一番

网友:
拉个5v 过去  最简单

网友:
可能是IO有问题吧

网友:
IO 或者PMH8 坏了

网友:
电流0。8,也叫断电?

网友:
对呀电流0。8机器还在工作呀!晕

网友:
跟本就没有关机

网友:
按理说是啊 。但是机器停了,屏幕也不亮了啊!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么?可是风扇是一直转的啊。。。。。。。谁有过经验说说感激啊!

网友:
按关机以后电流到0.80就下不来了,所以风扇一直转呀。屏也黑了啊哈哈。。。。。。。谢谢了 ,费心了

网友:
谢谢啊那能是哪里呢??????谢谢了大家

网友:
如果把风扇拔了电流可以减小不?是不是风扇的电用的是5M供电的啊?在关机后有适配器电时风扇就工作了呢?

网友:
风扇肯定是不参与待机的呵呵,跑下线路嘛,看风扇供电是哪里来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关机吧,风扇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
机器肯定在工作啦!量下别的大电感!

网友:
风扇不可能有0。8的电流,机器没完全关机,屏黑只是假象,内部还在工作。

网友:
    肯定不可能关机了还0.8的嘛,   你手摸下CPU看是不是还在工作, 还发不发热。

网友:
连最基本的3、5V都不知道对不对,要别人如何帮你?是自动觸发还是19V串进去了?说清楚

网友:
都关机了怎么还有电流啊``是不是上面还有电池啊``

网友:
谢了个 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