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713如何去保护

楼主(2010-11-29):
请问HASEE液晶显示器高压板芯片为BIT3713如何去保付

网友:
是如何去保护吧

网友:
BIT7313保护是把15脚吸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得马上试试

网友:
好像找不到这个ic资料

网友:
我试过只要把15脚断开就可以了。想问一下有高手说在那个坏的灯管的接口上。加个高压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高手们
高压电容 要多少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