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缺色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29):
最近接到几片显卡都是却色吧知道怎么下手···求高手讲解
显卡

网友:
GPU有加焊过

网友:
如果其他正常,一般都系加焊一下GPU,估计是虚焊

网友:
虚焊的面子大,接口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遇到过一回,测试一下R G B3个引脚电阻,发现有个开路,换了一个VGA街头就OK了!一般就是与之相连的线路 有开路吧!我不是高手,只是遇到过类似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缺色,是三色彩有变化了!~

网友:
一开机屏幕就是蓝色··没其他颜色了··DVI的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片,是VGA接头虚焊

网友:
rgb3个阻值是多少 不一样的那个脚 阻值到哪里 看是否到了gpu 换dvi是否有同样的问题 固件变质换掉 进gpu的话 只要只要另一个不缺色 那就将就用吧 两个输出口一样缺色的话 gpu吧

网友:
在这很土的问下RGP是什么??··刚刚入手显卡不怎么明白···VGA口后面的阻值打了都是76···3排都一样···
湖南草上飞
是RGB,红色、绿色、蓝色、的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网友:
来自: 四川泸州
我也有过一块FX5200缺色 不知道 是不是 有虚焊问题!!

网友:
不知是偏色还是缺色 缺色是GPU虚汗了吧 偏色看看三色阻容是否坏掉了。经验不多学习中。曾经5200偏色换了个3爪的小黑东西搞定了。靠VGA口附近的

网友:
我遇到过vga偏绿,但dvi正常的,直接叫他买个dvi的

网友:
我有一块7300的能认到卡,就是不亮屏,测VGA的R、G、B阻值一样!

网友:
很多也是GPU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VGA缺色,如果阻值正常的话,就GPU和VGA接头的关系比较大,RGB就是VGA3色《红色RED 绿GREEN 蓝色BLUE》的简写

网友:
测vga的123脚对地组织是否一样。。。。

网友:
显卡被客户拿走了··没的研究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