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同时没有GPU供电和显存供电,先修哪里?

楼主(2010-11-29):
显卡同时没有GPU供电和显存供电,先修哪里?

8500GT

网友:
第一个MOS管吧,是不是第一个三极管坏?

网友:
先修合心电压。。合心电压出来了。。显存也就能出来

网友:
我碰到过显存没电压..核心电压就不出来的..有人碰过没????把显存电压修出来..核心就恢复了..呵呵

网友:
我一般都是修核心供电,有几次都是核心供电出来了,显存供电也就出来了。只是实际里面修出来的有什么不对的还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