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上右下角有显示,但是我的电脑里面没 系统管理里面也没

楼主(2010-11-29):
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也遇到 也没修好···呵呵

网友:
哦,很简单,应该是你的杀软禁止了,关掉它们吧!我以前就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换到另外一个接口呢?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首先用芯片检测软件看主控芯片型号,然后找对应的修复或量产工具。

网友:
先软件按上面大家的回答,硬件毛病的话就是闪存芯片虚焊了,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用芯片精灵看一下是什么主控,重新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试试下面这个。

FLASH短路方法图示(解决U盘量产失败U盘复位无法识别硬件等问题).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