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23260服务器电源能测输出电压吗?

楼主(2010-11-29):
前段时间修了个AA23260服务器电源,经检测三极管w14NK50Z击穿,更换好的元器件后风扇和电源指示灯正常,准备测输出电压时发现输出端口是一个20针和4针的组成的电源接口,测试无电压,公司的老员工说要装到服务器上才能测试出电压,我想问下,这种电源只能装到服务器上才能测试? 在没有服务器的前提下是否能测试出输出电压,已确定是否修好

网友:
可能需要负载才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
负载怎么加啊? 普通电源还会,遇到服务器就蒙了

网友:
高手们啊  求救啊   没人知道?

网友:
负载,也就是用电设备啊
你也可以加个适当的功率电阻当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