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29):
接到一台ASUSz99,按开机键,没反应,以为遇到啦z99通病。(coms放电能好)报价200元。拆机,取下coms电池,外接电源,OK.   马上装机,再开机,没反应。 哇  头大啦。马上又拆机 ,  COMS放电,又能开机,这次发现放电后,正常开机.长按开关键关机的话,下次还能开机,但是开机后拔掉外接电源关机,再插上外接电源,COMS就保护啦,必须放电才能加电。

电源芯片,各大电感一通加焊,还是一样故障,各位大哥谁遇到过,给点思路

网友:
补充一句,COMS放电后可以加电,屏幕正常|显示,就是不能拔插电源插头。

网友:
杀北桥,,一般ASUS的机器有一个待机冒压下了就不能开。。你看看

网友:
楼上的 那是睡眠小点不是什么待机冒。看看是不是睡眠小点压下去了。不是的话就杀南桥

网友:
换块南桥后搞定

网友:
南桥问题多,COMS有数据丢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觉得 RTC电路  休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