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0-11-29):
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源不工作,(1.查300V大滤波电解电容鼓包,漏液;2.变压器输出端12V,5V滤波电容鼓包,更换就好)

开机指示灯亮,屏不显示,(查高压变压器附近的三极管坏,场管坏,高压板的保险坏,更换就好,多数因虑焊引起,记得要补焊)

开机指示灯亮,屏亮一下灭,(此种情况至少有2条灯管,2路高压供电电路,其中一只灯管损坏,或者其中一组供电电路中的三极管损坏,场管损坏,电容爆引起,更换就好,多数因虑焊引起,记得要补焊)

图像发红,多数原因为灯管老化(更换灯管就好,更换灯管时一定要小心液晶屏,要做到胆在心细)

明基液晶,开机指示灯亮,屏不显示,!

故障原因:高压板电路故障。

一是三极管C5707至少有一只坏(可以用D882/C5694代,代用过程中,发现用D882比原配的C5707要好些,因为C5707有返修,而D882没有返修。)

二是降压型场管9024(可以用9640代的,可也以用J512代)

三是保险断
解决办法:一般把坏的零件换掉即可,一般情况下都能解决好。

三星151S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电源不工作,没有输出。
故障部位:电源芯片的3脚持续供电对地的C7漏电【104瓷片,外表看不出损坏】,使供电电压基本为0V【正常在16V左右】。

网友:
好东西。。平时还没这东西 看啊呀

网友:
多谢,通病还真不少啊!!!

网友:
听起来不错,不过真正在车间维修时,就不是一回事了,想的太简单啦!

网友:
写的不错,总结的很好哦

网友: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应该有长时间的显示器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是位高手,多谢你了

网友:
联想LXB-L15【冠捷T560K】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换高压板没好。
故障部位:在显示器底座里面的电源12V输出两只滤波电解鼓包了【1000uF/16V】。通病。
清华同方15寸【源兴代工】
故障现象和故障特点:开机机内有“滋滋滋”叫声,屏幕抖动,有不规则的干扰线。
故障部位:300V大滤波电解鼓包。【100UF/400V】通病。

网友:
不错的经验,楼主是用五笔输入法打字的吧?

网友:
c 多谢以后多发些让我们这此生手学已习下

网友:
明基的说得很详细。刚好有两台在手上。去试下。

网友:
好东西。。平时还没这东西

网友:
一般通病都是针对某种机型

网友:
好东西 学习了。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用理论再结合实际,会很好的!!!

网友:
谢谢哈,以后维修就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还是蛮丰富的哦

网友:
楼 主共享精神不错,有几个问题我维修过!谢谢!

网友:
学习了,基本上感觉都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2011-04-25):
经典,实用,精辟!谢谢楼主的总结。

网友:
虽然是好东西,可是我太菜了有点看不懂,得多学习学习

网友A:
LG的通病能说些吗

网友:
感觉一般,只要是修液晶都会碰到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谢谢学习了

网友B(2011-12-02):
很有用的。

网友:
不错 总结了很好的资料 对新手很有帮助 回帖感谢

网友:
同意4楼,这个贴子非常适合新手,但是老手就会觉得还是不全面。

网友:
至于电容坏,不算哪种显示器的通病吧,哪个品牌的都有鼓的,主板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