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显示器最简单最难想到的故障!

楼主(2010-11-29):
维修了几款19寸--22寸的显示器!故障的现象都为:开机亮几秒后高压保护!经很多人手后都没有维修正常!

检查各级都正常后没有头绪的时候才想起他们的统一的都是外置12V或者19V供电电源,有怀疑就决定拆开看看,发现都是12V--19V输出的滤波电容鼓包或者漏液,更换后通电拷机24小时以上正常!

后询问得知,这些大都是长时间工作后者市电不稳造成!所以发个帖子以供大家参考,维修的时候别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维修的时候别容易走弯路。

网友:
如果就是这样的故障就简单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先查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可能是因为巧合吧,像这种情况的特别少,现在LCD19寸以上的很少有外置电源的了。
大多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尤其是明基和三星的。都是通病。冠捷十九寸闪黑百分之80是高压。

网友:
是啊·現在基本都是內置的電源啊·  要麼是超薄的會外帶適配

网友:
19宽屏外置电源很少

网友:
这种显示器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置电源,象笔记本的适配器一样,有塑料壳包裹的。

网友:
适配器都不换下,这个维修人员也太粗心了吧!

网友:
适配器都不换下,这个维修人员也太粗心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注意理清头绪很重要!

网友:
应该常备外置12V电源适配器,可以代换检查,立即判断出结果。

网友:
先易后难,外置电源的话,肯定要先换下,再查内部问题了。

网友:
呵呵 · 這種情況是偶爾的 · 我都遇到過

网友:
不是吧,鼓包的电容人家维修都看不见

网友:
谢谢楼主,我有长见识了

网友:
我都是从主机电源里 接一个12v的液晶插头 遇到这症状首先用我的电源测试

网友:
外接适配器的显示器先换适配器是常识啊。

网友:
六楼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真的很难想到,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