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33sw液晶,开机图像偏红。该则么进工厂模式调呢? ...
三星2033sw液晶,开机图像偏红。该则么进工厂模式调呢?谢谢

楼主(2010-11-29):
今修三星2033sw液晶一台。开机图像偏红,用别的板子代换过了,确定是驱动板程序的事,但怎么进工厂模式呢。烦请高人指点。或是卖我写好的程序块都行。谢谢
三星

网友:
进菜单里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菜单里面调了还是不好,想进工厂模式看看。不行的话就只能改驱动板了。

网友:
将亮度和对比度都调成0 按住’SOURCE”键(即ENTER键)不放保持5秒试试

网友(2013-11-10):
这个程序太男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