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修复记

楼主(2010-11-29):
联想L151换灯管后一亮就黑了的维修液晶显示器维修
本来是开机红屏亮下就黑。根据经验肯定是液晶灯管坏了,,换了两支灯管。换好后不在红了。但还是亮一下就黑了。用外置的高压板点灯管可以长时间的点亮。说明灯管已无问题.,,问题肯定是出现在高压板上,,后用测电笔搭在一端灯管的一端,可以长时间点。另一支灯的一端却是不行的。故怀疑是反馈电压不正常。后来把反馈电路的一个电阻R111由333欧串联一个150欧的电阻变成了470欧。就好了。此点的电压由1.17V变成了1.07V..试机试了几个钟头已没有问题不会黑,.

月饼 -30 抄袭。罚!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测试一下高压管的好坏呢,随便改动原有的设计并不是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2011-05-13):
妈的,真不要脸了还,竟然抄我写的日志,这台显示器我修了大半天,才总结出来的,到我的博客去看http://yjhappyy.blog.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举报。已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