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故障。

楼主(2010-11-29):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M200
笔记本
。拿来的时候客户跟我说是南桥,可调电源,要稍微等下才有待机0.1是否保护隔离出了问题?电流跑0.30A左右,时而停顿,时而回落。请问各位兄弟这是什么故障。?
笔记本

网友:
开不了机,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没见到实物.我们也不知道..
你得拆出来,把测试数据写出来啊.要不让我们去猜啊?看谁猜的中是不是????

网友:
把电容先换掉再来看问题咯。

网友:
0.3A看下POK跳变正确没

网友:
的帖子
没电容。CPU后面没电容。晕了

网友:
先把那大电容换了

网友:
接口松了???

网友:
可能是有电压没起来。加电的时候把各个电感的电压都量一下。

网友:
加两个电容试下哈!

网友:
要稍微等下才有待机0.1
大于1秒钟的延时,这个是正常的
至于掉电,先从电容的通病查起

网友:
是啊先换掉NEC大电容在看下这个是通病

网友:
东芝 有的换电容也不好,在旁边多加几个电容应该就好了‘

网友:
拆开机器不就什么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