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连机绿屏

楼主(2010-11-29):
求助:一台七喜HL1502B-G不连机显示“No Signal”正常。连机就绿屏。怎样修理!
板号:GM2110-V1.11C
屏号:M150XN04

已修复。见21楼。

网友:
刮下金手指看看。。

网友:
刮下金手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接口处啊。。。有金手指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处啊。。。有金手指的地方。。。

重插过了,再说不连机可以显示方块:NO Signal
如果不是屏的问题,就打算买过通用驱动板试试,但我没代换过,不是好不好改板?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了。。。。绿屏应该不是很麻烦吧?

网友B:
换驱动板 这屏软排线 不好改通用 陶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原装驱动板 通用不好改 软排线  驱动板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驱动板 这屏软排线 不好改通用 陶个原装的试试

原装的没淘到啊,怎么不好改啊,很难吗?

网友:
刷个软件试试或者换个24C,顺便查下面板按键是不是有漏电情况。

网友:
原来的驱动板不好配的话就刷MCU吧,别处也有刷好的卖

网友D:
这种板子的通病,,MCU或24系列程序出错造成的,重写就OK了。。

网友:
MCU 问题 重刷 OK

网友:
不接信号时显示提示正常 说明信号显示没有问题,应该是mc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的通病,,MCU或24系列程序出错造成的,重写就OK了。。

没写过。请指教!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是MCU的问题,刷写MCU或者直接更换驱动板

网友:
MCU坏了,这种芯片一般的编程器都可以写呀

网友:
哪位老师有这个机子的源程序呢?
板号:GM2110-V1.11C
屏号:M150XN04
谢谢!

网友:
已解决:将24C16吹下,清空数据。装回OK!(其实就等于换一空白存储器24C16)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热心回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