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跑81 停08

楼主(2010-11-29):
IBMR50E一台,来的时候不认声卡不认网卡,待机偏大0.2,能触发到桌面,把网卡去掉后待机0.09还是大,换声卡换网卡还是不认,直接干南桥。换了南桥后就跑81停08了,检查板子没有掉件,不知道哪里问题了,请告诉指教

网友:
应该是桥没焊好吧。。

网友:
已经做了三个了 都是跑81停08

网友:
换的是全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拆机的,不过三个都是这样,应该不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你这个机器跟ACER的有一款是一样的

需要装网卡上去才行

曾经有个ACER雷击的板子。不装网卡IC就会档08代码

网友:
IBM没有这样的情况,看样子不好修了呀

网友:
按不开机故障逐步排除了

网友:
BIOS 有没有刷过啊

网友:
1.是不是南桥坏了?2.BIOS和安全芯片有问题.

网友:
BIOS刷了 ,网卡换了,还是无果,打波显示已经跑了cpu,貌似还没有跑完。

网友:
码片超级IO遇到过

网友:
R50E没吗片吧

网友:
仔细看桥的背面,有没有掉件

网友:
没换南桥之前是可以进系统,换了成这样,估计不是焊接有问题,就是你掉小件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