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跳线大全(老东西了,菜鸟看看,高手路过)

楼主(2010-11-29):
电脑电源跳线接法

1)HDD LED-硬盘指示灯 2)restart-重起
4)Power LED-电源指示灯 3)Power SW-电源开关
按照主板上的标示插上就可以了
注意:(1)和(4)需要注意正负极,红或绿为正;黑或白为负

1 主版跳线的接法

1电源开关连接线
连接电源开关连接线时,先从机箱面板连线上找到标有“power sw”的两针插头,分别是白棕两种颜色,
然后插在主板上标有“ pwr sw”或是“RWR”字样的插针上就可以了。

2复位开关连接线
用来热启动计算机用的。连接时,先找到标有“RESET SW”的两针插头,分别是白蓝两种颜色,然后插
在主板上标有“Reset sw”或是“RSR”字样的插针上就可以了。
   迅雷电脑连锁 xp120.com
3电源指示灯连接线
先找到标有“Power LED”的三针插头,中间一根线空两缺,两端分别是白绿两种颜色,然后将它插在
主板上标有“PWR LED”或是“P LED”字样的插针上。
提醒:电源开关连接线和复位开关连接线两处在插入时可以不用注意插接的正反问题,怎么插都可以。
但由于电源指示灯边接线是采用发光二级管来显示作息的,所以连接是有方向性的。有些主板上会标示
“P LED+”和“P LED-”字样,我们只要将绿色的一端对应连接在P LED+插针上,白线连接在P LED-插
针上。     迅雷电脑连锁 xp120.com

4硬盘指示灯连接线
先找到标有“H.D.D.LED”的两头插头,连线分别是白红两种颜色,将它插在主板上标有“HDD LED”或
“IED LED”字样的插针上。插时要注意方向性。一般主板会标有“HDD LED+”、“HDD LED-”,将红
色一端对应连接在HDD LED+插针上,白色插在标有“HDD LED-”插针上。

5扬声器连接线
先找到“SPEAKER”的四针插头,中间两根线空缺,两端分别是红黑两种颜色,将它插在主板上标有
“PEAKER”或是“SPK”字样的插针上。红色插正极,黑色插负极。
实际
电源开关:白色+正极,棕色—负极正反插均可
复位开关:白蓝两种颜色,正反插可随便。
电源开关:绿色的插在P LED+插针上,白色的插在P LED插针上。
硬盘指示灯:绿色插在“PLED+”,白色插在“HDD LED-”插针上。
扬声器:红色插正极,黑色插负极。

把机箱上的那些插头仔细看一下,基本上会标为以下几种.
1.POWER SW也有叫PW SW的(这个是机箱电源开关,用于机箱按钮控制通断的),在主板上会有对应的接口,
插进去即可.如果不懂可以看说明书,上面标的非常清楚(以下同).正负极插反没关系,不会烧任何东西.
2.RESET SW (机箱复位键),用于重启电脑.同样正负极插反也没关系.不会烧东西.
3.HDD LED有的也叫IDE LED 这个通常用来连接硬盘,显示硬盘工作状态.这个插反也仍然没关系,但硬
盘灯不会亮,如果发现不亮,调换顺序即可.
4.port + port - 有的只标P+ P-(电源指示灯) 这两根针通常会分开,中间可能会空一针.但有的主板是
连在一起的.同样需要参考说明书.有的机箱连接线则会做在一起,中间空一针.插反也没关系,如果打开
电脑电源灯不亮,调换顺序即可.
5.speaker 这个是机箱喇叭电源,用于提示用户各组件工作状态.通常为两排,八针设置,中间缺一针,可
以在主板说明书上找到说明,有的主板上会有跳线帽,将其拔掉,而机箱插头线上会堵住其中一个孔,插反
是不可能插进去的.
6.AUDIO 机箱前置音频插针.按照说明书也仍然可以轻松插好.上面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插针的位置和方
向.如果发现跳线帽将其拔掉.插反发现不工作同样可以调换方向.不会损坏硬件.有的机箱没有前置音频
接口,则不需要考虑.
7.前置USB插针(非常重要!!!),插这个,你几乎没有机会去试验到底插没插反,插反以后在你使用USB设备
的时候,轻则烧坏USB设备,重则主板损坏!所以一定要分清方向.USB插针和插头为四针设置,线的排序为
VCC(+5V) PORT - PORT + GROND(接地).在插这个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说明书,主板上的USB插针会按
照两排十针设置缺一根.即上面5针,下面4针,有的是相反.新手插之前首先插缺针的那一排,只要找到VCC
所对应的插孔就能轻松接好.主板说明书上会有详细说明,分清方向.如果实在没把握就别插了.免得付出
重大代价.不过有个小小的诀窍,当你不确定是否插反,你可以做如下尝试:手抓住USB连接线,通电,开机,
插入USB设备,当感觉连接线发热立即将其拔掉.

最后,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不是主板上的每根针都需要插的,这主要看你的机箱和你需要的设备而定.以上
介绍的是最常见的接线法.轻易别拔掉主板上的跳线帽,除非你需要.否则可能会造成主板的损坏.

网友:
有用,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个挺有用的

网友:
讲的挺详细的

网友:
温故知新。。。。谢谢!!!

网友:
这东西很久前就会了,不过还是谢谢LZ分享呀~

网友:
温故知新。。。。

网友:
对于新手来讲,这个确实是个难题。特别是某些品牌机,过保后换机箱时候非常复杂,读了个这贴子,应该会有所悟吧。反正我以前也是在百度上搜到类似的贴子才学会的。

网友(2011-01-19):
这东东无所谓高手之分,有的人修东东是高手,面对这东东是无从下手

网友(点评):
我不认同你的说法 一个主板维修师傅 连一些基本的跳线设置都不会 他的技术不会好倒那去

网友:
写得详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