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0-11-29):
  其他都正常使用、就是开关键不能用、老提示菜单已锁、菜单解锁、大概是那里的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驱动板问题,MCU可能性大点。你刷个程序看

网友:
给它重新刷个程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一般是程序的事,或者直接更换MCU,什么型号的MCU啊,是不是M6759啊,这个常坏

网友:
开机后把按键条拔掉,看看是否还有一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把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不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你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按住菜单键7-8秒就OK了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成功过。不要忘了 好了 说下 这经验供大家分享。

网友:
是菜单锁了 查联想解锁方法。

网友:
开机后把按键条拔掉,看看是否还有一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把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没好换程序吧

网友:
先把所有的按键换了,然后按住开关键,30S后就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