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跑内存69 换南桥 修好一例

楼主(2010-11-29):
      型号  DV1000 基本  用来做讲触的一板子   这个机也没有好查的  可以触好  不上内存跑 E0    上内存跑69  有点像没有跑过内存  但是69  只前是38  看样子是过了内存了 一般这样可以跑码的供电一般是没什么问题了  看了几次跑码卡上的FRAME   这个灯  亮一下就没有了  这个是 CPU  发出片选 后读BIOS  的一个过程不会是亮一下就没有了呀    BIOS  就要想了 上家以动过了  焊工不怎么好  我还给他加焊了一下  即然CPU  可以读到BIOS     BIOS  上家也动了    不过  他跟我BIOS  是好的 因为直接刷不刷BIOS 也是这个跑码   是不是  读到BIOS   返回时就中断了呢  造成  FRAME  一亮就没有了  我这个没什么鬼点子   看板子是给了我个思路 那就返着来呗  BIOS 是好的  不管   那就是南桥 北桥  再到CPU    (有的板子BIOS  会经过EC )  那就不想了换个南桥玩玩吧    基地360  好用  不怕什么  拿下到做上  20分钟   因为是新桥才会这么快    放了一会  再开机 一路跑下去了   FRAME  也是一闪一闪  三次左右  看样子是好了哟  接屏  OK  装机  用了半个小时看了一下功夫熊猫   上网  声音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厉害,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跑69的代码是什么含义啊 不能是好端端的就换个南桥啊

网友:
遇到这样的跑码如果用正常思维来修那换的就是北桥了哟  这样的跑码  有可能是在跑内存与显卡了

网友:
不好理解啊,跑这个码换难侨好了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虚焊的

网友:
还是不理解。。。

网友:
南桥换的时候把北桥给弄好了 其实还是北桥的  这个问题换南桥 不好理解

网友:
说的不明白,不好解释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个DV1000也是过了内存不显的 跑382F  我也去搞搞南桥?

网友:
有点不能理解!可能是我太菜了!还的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LZ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加强一点那就更好了。

网友:
额  69  做南桥 好了?运气来了 就什么 也档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