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9):
我有一台山特TG500UPS,完好的,因为里面原装的电池时间长了,已经不能充电了,想把它改成摩托车电池充电器,想问一下怎样改?直接接上电瓶可以吗?需要注意什么吗?谢谢!
不能充电

网友:
能 冲就是慢啊。。电流小的很

网友:
修理工作者
的帖子
赫赫,注意到了,我充了24小时才充满。找了一份PDF的说明,上面说要冲至少16个小时。谢谢解答。

网友:
可以的,只要电瓶的电压和电流一致就可以
我的摩托车上用的是12V 7A的电瓶,但这该死的摩托车不知道为什么,经常会没电掉。以前都是将电瓶拆下送到修摩托车的铺里充,一次5元。
后来有个山特UPS里的电瓶坏掉了,想到UPS是给电瓶充的,一看电瓶的参数对得上。现在摩托车上的电瓶没电了,就拆下来挂以UPS上充了。
看一下UPS的说明书,相同规格的电瓶充满需要多长时间。一般十几个小时是需要的。

网友:
海参
的帖子
赫赫,想法都一样,我的摩托是因为不经常骑才没电,您的如果经常骑,而没有电,请检查一下负极是否有搭铁短路的地方,或摩托的整流器是否完好,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主要是那年刮台风,车让水给浸了。
现在车的硅整流都已经换新了,但还有这样的情况,只是时间会比较长。比如半年一次,可能会电瓶没电掉
车也检查过蛮多的地方了,这个也只能相信修车的师傅,但多多少少还有毛病。
这车应该说本来还不错的,就是缺保养。现在本地也没个好的修车师傅,哎

网友:
一节一节充,要充多久啊

网友:
我手上有6个山特的UPS,不能用了,都不知道准备扔到哪呢

网友:
如果电瓶经常亏电的话,应查摩托车线路,一般是调压器坏掉了,换了就好,不然时间长了把电瓶都糟践了

网友:
我修过摩托车,比起修电源来,难度上有天壤之别,这个简单的很,没啥!

网友:
想不到我们论坛有这么多对摩托车有研究的兄弟啊。

网友:
如果是长时间不开的话再好吧电瓶的负及线拆了,还有就是把化油器里面的汽油放了,如果车子跑电可以在保险处接个电流表看看

网友:
还有如果就充电,用可调电源也可以,开14V电流0.5,如果保养电瓶加点蒸馏水开16V0.2A冲24小时会有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