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了、可怕的T4X、代码38.求好的思路

楼主(2010-11-29):
上次修了个T40跑C0的,做了十几次BGA没好,现在看到这板就有点头疼、先说下这次的问题吧
T42主板、ICH-4  855PM..独立7500显卡的板
待机0.02-0.03  ,测了各电感无短路。待机3M 5M 1.8M  1.2M正常。  刚开始触发的时候电流会突然飙到1.2.像大电流。而且北桥剧烈发烫、以为北桥挂了、不过没换,因为这板GBA的风险性经历过了,不会不会盲目做GBA,然后上论坛查资料、发现原来北桥发烫不一定是因为自身损坏、可能是缺少某个电压引起的,于是再上电、果断测了各电压,2.5正常,1.8.1.5 1.25  1.05都正常。然后测到突然、、、竟然跑码了。。以为点亮了。可惜代码卡在38.换了内存N次。然后按了北桥、没反应。又按了显卡、额。。。又变成触发1.2电流,北桥超烫的情况了、看来是什么虚了吧、还是不确定什么虚了。因为显卡在南桥和北桥中间,所以三个都有可能啊、还是再测了
在1.2电流的情况下测量各电压。发现北桥上面的一组电压只有1.35.正常应该是1.5.于是去查这个线。附图
确认1R5M电压正常,还有那几个电容电阻都没坏,区别在于如果电流上到1.2的话VCC1R5B_DRV这个信号会变成16.58左右、而如果跑代码38的话VCC1R5B_DRV这个信号就变成15.67.细微的差别、然后查了此信号来源于TOSHIBA芯片,换了、情况还是一样、然后下班了。
现在就是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虚焊。或者哪个虚焊、谁能给个很好的思路么、难道一个个BGA过去试试??那哪个几率最高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原因呀,等你的结果

网友:
晕,我也碰到过一样的情况,不好修就,拆下了显卡,结果把板子都搞掉点啦,只好更换板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重植BGA,

网友:
做了十几次BGA了,楼主再搞搞的话考虑换板了可以,

网友:
做了十几次BGA没好

老大,1次就是50元的话,13*50=600元

你的设备也真好,十几次不掉点啊????

换个板子吧,没多少钱啊

38不是内存不过么?为什么不托槽子啊

网友(点评):
你看看清楚,不是我!!!

网友:
等待结果,现在遇到T4做桥的机器,头都大了!

网友:
38是内存不过 找内存工作的相关条件啊

网友:
不重植,你加焊北桥试试呀,855芯片组都是有铅的。加焊的时候把板子其他部分包好,上下全包严实了,锡铂纸多用点,干吧不用怕

网友:
有些时候就要多做bga,呵呵,楼主修好了能告诉我吗?谢谢了
我建议你还是加焊下北桥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上次那个T40卡C0的啊、南桥北桥和座子什么的总共做了十几次,没掉点也没变形、就是没修好、唉
这次的T42还没开始做BGA了。不过这板很NB的,耐做啊

网友:
做了十几次BGA??? 板子没鼓包?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南桥可能有问题,我一台SONY的跑38换了北桥,显卡,CPU坐子,都还是跑38内存也换了,还不行,建义你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再换一个南桥看看!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修机器确实挺牛的

跑C0应该是4位卡 等同于2位卡00或FF 一步步经过主要信号流程修 哪有直接做10几次BGA 只会扩大故障面 就算给你修起来了 极有可能也是不稳定的

T4 跑38应是不过内存 打阻抗 查工作条件 一步步来

网友:
上次遇到一T40北桥有时剧烫,是U29 MAX1845  虚了,导致北桥少VCCP电压,补焊OK。

网友:
虽然不好做,但是还是应该先做一下NB,温度控制好,隔离包扎好,大胆做,感觉T42的内存插槽太少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加油修好了说下

网友:
北桥没做好吧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拆了显卡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做好隔热就行了

网友:
换北桥一定好。

网友:
保护也不好做啊---现在的锡纸也垃圾-----一不小心就进芯片底下了---而且离的这么近危险死了
38--真的很三八

网友:
一般做5次不好就容易报废了啊,不要老怀疑自己的BGA技术,楼主的BGA技术应该不错,查看看是不是周边搞短路或掉件了,BGA做多了,人很烦的,很烦容易搞掉东西

网友:
内存槽整整不行就做北桥吧

网友:
我想还是别做猜测了,每一种可能都试一下的话,再好的板也扛不住。
耐心点,一步步测试吧,确诊了再动手。

网友:
楼主描述错了吧,待机你想说的是0.02-0.03?根据你所说我觉得你当直接加焊显卡。觉得你BGA技术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待机有时是0.03.然后会跳到0.02、不过都一样现象。现在还没修。等客户回复了
刚才笔误写错了啊、是0.02.正常的

我来修一下 -2 待机这么大的电流“0.3A"肯定短路,0.02.

网友:
能不能换Q31试试

网友:
LZ  还是 做吧小心一点没事的 我做几次没出什么事 有一次做显卡掉点不过我没有管他 因为他是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