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75 INTEL芯片组问题

楼主(2010-11-29):
精英775 INTEL芯片组问题
今一朋友拿来一块精英主板,开机跑E9 17代码,这板是DDR 1 DDR2,兼用板,量DDR 1的2.5V供电组电压才1.91V, DDR 2的供电也是此电压,电源管理是RT9202,请教这板该怎修
芯片

网友:
我刻你以前测过,好象是在不上内存的时候,DDR和DDR2的电压都是一样的,2.5V,你是插内存试的还是没插,因为插与不插会影响到内存识别脚

网友:
插上DDR 1内在还是1.91V,谢谢

网友:
这板不管插DDR1或DDR2内存,都是1.91V,电源芯片是RT9202,它的工作状态还没细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