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开机闪

楼主(2010-11-29):
朋友三星T220开机总闪,显示检测数字模拟这样闪来闪去的,应该是检测不到显卡发出的信号,拿到店里开机测试,有时候出问题有时候半天也没事,上网查了查有说是侧面的按钮连电总发出自动复位信号,于是拆了外壳把那个扭给抠下去了,开机正常了,送回去好了几天,又犯了,又拆了个扭,好了几天又犯了,拆开看里面没有电容鼓包漏液现象,别的也不会测,请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是按键板的问题,我以前遇见过,换案件也没用,也不是主板问题,就是按键板的问题,没法修。

网友:
我已经扣掉了2个扭了是否都扣掉呢,还是直接把按键板线给拔了?

网友(2011-08-14):
我的 按键板是不起作用

网友(2011-10-14):
今天也遇到了。。指示灯亮背光也亮了的。。就是看到灰蒙蒙的按下按纽仔细看有个菜单窗口

网友:
换个按键板用几天看看啊

网友(2012-02-26):
把开关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2012-09-02):
换按键没有作用的话.
加焊驱动板上面的IC604 .或者更新25程序

网友:
有2个方案,1是换按键板,还有都是不用按键

网友:
把按键全换掉好像上面有二级管也拆掉

网友(2013-07-13):
都没看清楼主的问题  都说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