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爆裂分析说明

楼主(2010-11-29):
  厂家生产的主板如果电容极性弄错了,自然会导致电容爆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主要有两点:
1 元件质量问题。电容的容量和体积有关系(这里仅谈体积),容量大则需要较大的体积,如果减小电容体积,那么耐压,耐温能力都会下降。所以同容量的电容体积大一些的要更好些。当然,电容的制造技术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不是体积小的就不好。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电解电容的存放时间问题,如果所用的电容存放时间比较长,2 年以上,电容的性能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如果你用的主板用的是这种电容,迟早会爆浆的。厂家采购的电容到货后一般都要进行老化测试,这点我想大家都清楚,但是并不是所有厂家都会进行严格的老化,同样会导致主板质量问题。
2 主板设计问题。 其实就是散热不良导致的电容爆浆,即使是质量比较好的电容,如果长期工作在高温下,超出了电容的额定温度范围,同样会导致电解液体积增大,对于水性的电解液,还会产生气泡,最终会爆开电解电容保护阀。
3 主板开关电源出现异常,造成输出电压上升,超出电容耐压,同样会导致电解液温度上升。所以主板电容的耐压一定要有较多的余量。
其实原因还有很多,不过主要仍是上面几点。另外,电解电容的电解液几乎都有腐蚀性,如何处理就不必说了

网友:
好到点子上了。不错。

网友:
其实对于电容器厂来说电解液的配方就是最高机密!能用最小的体积做到最大的容量更高的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