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内存的维修

楼主(2010-11-29):
--  SDRAM内存的维修
SDRAM内存的维修
一、用万用表测量内存芯片的方法
在主板与内存的数据引脚是64个,D0-D63,为了保护内存的数据位脚,在D0-D63这64个数据位脚都加有一个阻值不在的电阻(10欧)起限流作用。而测试仪主要的原理是用程序重复测试内存芯片的每个数据位引脚,看有没有击穿或短路的数据位引脚,还有就是芯片的时钟引脚、地址引脚。 所以用万用表测试芯片时也可用测试仪的方法来测,只要红笔对地(1脚),黑笔测量排阴阻的阻值,就是内存芯片数据位的阻值来判断是哪个芯片坏了,正常的话每个数据位阻值相同。但还是没有测试仪那么直观,用这种方法可测量DDR内存芯片的好坏.

二、 用测试仪测量内存芯片方法 根据使用说明书,测量的内存在2A、2B这里,指单组和双组的意思。但16位的芯片有8个,也相当于是两组,8位的芯片有16个也相当于两组。b 2A为第二组,2B为第一组。 测量时会循环测试每一组中的每一个芯片的数据位脚。一般测了3次—5次没坏就是好的。好的芯片为:PASS。坏的芯片就显示出坏的数据位引脚。
1、 开机跳不进测试,一般有:芯片短路、PCB板短路。解决方法为把芯片拆下来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看是什么问题。
2、 内存测试仪不测试SPD芯片,SPD芯片可有可无
3、 金手指烧了的话也不能测试,必须把芯片拆下换到好的PCB板上试芯片好坏

今天就整理出这些,明天继续发帖。。。。。。

网友:
内存好修不

网友:
sd凤毛麟角了 发ddr ddr2 ddr3的啊大哥

网友:
学习! 正在为内存发愁...

网友:
上面的显存从来没换好过
郁闷

网友:
那怎么知道,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