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8600GT无显求bios

楼主(2010-11-29):
显卡是我15元收的,收来上到主板上不过显卡,用PCI显卡能测到显卡核心,就在第一张图片,应该是报没有检测到显卡BIOS,我E文不是太好,试了也无法刷写,取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连接,连接不上芯片,从其它显卡上取了一块BIOS芯片,在网上找一好久才找到一个和这显卡差不多的BIOS程序,刷进去用PCI显卡测出来是第二张图片显的,好像还是报错,这个看不太懂,反正这次BIOS芯片是检测到了的,取下PCI显卡测试显卡既然点亮了,只不过是大花脸,用软件测出来显存全报错,谁有这种显卡的BIOS给我个,我试试,我觉得BIOS坏了应该重写一个就好了的呀,不应该主芯片也空焊了吧       今天把原来那BIOS换上去既然好了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把BIOS读出来了,要的自己下载

网友:
显存型号?
原本 bios资料是好的被你给覆盖了!
此卡要重做显示核心!

网友:
刷BIOS 要注意频率

网友:
原来那个芯片取下来编程器都认不到呀,应该是坏了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那芯片我没有重写,我是换了一个芯片,今天我又把原来那芯片换上去,既然好了,是什么会事呀

网友:
没有不错的?
忒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气好咯,有可能是BIOS虚焊的原因

网友:
   哇塞  终于找到了  影驰的   维修思路了   楼主   您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