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无cpu复位故障

楼主(2010-11-29):
此机电流跑0.6a左右。不跑码。测得cpu无复位。但cpu有pwrgood好信号电。

插假负载有1.7v。插cpu有.0.89v。测得cpurst为0.13v。不正常。cpu两条时钟只有0.几v的电压。但cpu总线时钟有.0.45v电压。

内存的四条时钟也有0.08v

维修过程:网卡拆了。io 也换了。故障依旧。

测南桥的pcirst也有3.3v。

望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手头上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楼主如果解决了说一块

网友:
是不是网卡芯片空焊啦,呵,D600很多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