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我这个同方F3600老掉电。。。。

楼主(2010-11-29):
朋友拿台同方 超锐F3600机器 插电短路, 拆机发现电源板有两个8脚管穿了,找不到同型号的换,于是就在淘宝上买了个电源板,装上,开机亮了,以为没事了,装机,装好,开机进系统刚到桌面啪掉电了,奇怪了在开还是一样,以为是CPU温度过高上了硅植,还是一样,CPU风扇也没问题,摸散热片也不烫,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开机老掉电,请大家帮我研究下,有没有朋友遇到类式的问题啊,测电压有没什么变化,都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大家帮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
显卡 换显卡芯片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不对的啊,F3600的是极成的啊,北桥是82852GM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