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掉电

楼主(2010-11-29):
我碰到 了 几款 机器  哪来的时候  机器显卡 花屏   加焊 显卡 不花屏         道桌面 掉电    电流 都正常      再次加焊  电流刀 0.38或 0.45  掉电 怎么回事呀

网友:
把CPU的供电芯片加焊试试哦,或是重新植显卡

网友:
拆下重值就好了

网友:
0.3 不过内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是不是显卡坏了!LZ最好还是把机器的型号说出来好讨论一点

网友:
取下从新做 不行再换显卡   我修批次板子的时候也遇到过  显卡做短了

网友:
显卡加焊没加好,重新做个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