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29):
G31主板的问题求助,
G31T-M5,诊断卡供电时钟复位灯但不跑码,电源正常,CPU内存显卡都有供电,发现北桥边有几个电容,测试阻值在30区母,给北桥加热后,阻值到3区,不知这个是否正常,
小弟学过点电子,但没修过几次主板,经验上实在少,请各大哥帮帮忙。

网友:
刚仔细擦亮了北桥, 这个的,LE82G31

网友:
5欧有短路了

网友:
换掉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
北桥好坏判断方法
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引用一下新手区的,再请教一下,
常温下电阻值是对的,但加热后不对就是芯片坏了吧,是不是所有的芯片都可以这样判断好坏,比如显卡芯片-----
刚才又试了一下,电烙铁一放确实到了3欧,这样子芯片就是肯定坏了吧

网友:
加热后阻值会变低的,要冷机时测试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个阻止应该是正常的,你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
桥的阻值是很低的   见过2欧的都不坏, 先 不考虑他,   有没有贞信号  刷BIOS

网友:
哎,我目前只能算业余修修,没有示波器,也有刷BIOS的设备,连同类型的板子刷BIOS都没有,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简易办法能测试这些,

网友:
假负载你总该有吧? 上假负载吧

网友:
我还真没有,只有烙铁,风枪,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