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代换问题

楼主(2010-11-29):
联想 LXM-L17CH 原装 驱动板 200-100-M713I  能用    联想 LXM-L17CH 原装 驱动板 200-100-M713I -A
代换吗,后者多了-A,求助中

网友:
看看那个接口定义是否一样 应该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
测试一下电源板到驱动板的供电和地脚位一样的话可以换试一下。这样也不会烧东西。还要看一下屏线接口。只要不会烧可以常试一下。修东西主要是自已敢于动。但有一点要注意供电和地要搞清楚要不就有负作用了。

网友:
怕烧东西就先问卖家接口定义,没有就找出供电和地线一致的话接电源板测试,先不要急着接屏接灯管看能否点亮熄灭,再测量屏接口主要供电脚比如5V的位置。。。。都没问题就点屏测试机器

网友:
这种机器MCU程序坏的多,直接换个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