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25D风枪使用请教

楼主(2010-11-29):
请教个问题...安泰信825D风枪去场效应管用多少的风速和温度..我285度都拿它不下来,是不是还要点什么膏药之类的辅助

网友:
前天才买下的,大家帮助下

网友:
风速三到四档,温度一般放在350度吧

网友:
380度  用3到4档风吹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加点焊膏,360到380之间即可拿下

网友:
应该是852D吧?  850B的数显版?

网友:
谢谢各位.是85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