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HP F500不上网维修(通过)

楼主(2010-11-29):
机型:HP F500
板号:AT8_AT9(quanta)
故障:上不了网。
商家描述:在外面修过,换了个网卡接口和网卡芯片,但问题依旧。(网卡接口是客户人为损坏的)插上网线网卡两个灯一起乱闪,本地连接没反应。
   接机,进系统。发现能认到网卡芯片。插上网线本地连接无任何反应,只看到网卡接口两个灯乱闪。
      拆机,测量网卡工作条件,LANVCC   33AVDD  LANRST都正常。

   看着满身松香的8201CL,还是先更换一个。
换完后进系统测试,心想没这么便宜吧。   结果真的不出意料。问题一样
   看来还得继续查了, 当测到32pin时发现有点不对,
图纸中收索,结果是有芯片8pin发出的PWFBIN经过L63然后转变为PWFBOUT到芯片32pin。

实测32Pin为1.6V左右,8pin为3.3V。   肯定L63不正常,测量L63阻值发现他已经偏大了。

更换L63后问题解决。
总结:自己走了弯路,开始的时候也测了L63的,只不过是用蜂鸣档测的,让自己走了弯路 请大家引以为戒。
                                                         个人原创,申请转正。

网友:
我也想搞清楚这个PWFBOUT是干吗用的,找到说明书:
Power Feedback Output: Be sure to connect a 22uF tantalum
capacitor for frequency compensation and a 0.1uF capacitor for noise
de-coupling. Then connect this pin through a ferrite bead to
PWFBIN(pin8). The connection method is figured in section 7.11.
大致意思应该是:
反馈输出(我理解就是供电输出了,不知道对不对?):由于频率补偿需要,确保该引脚要连接一个22uF的钽
电容,同时一个0.1μF的电容器为了去耦。然后通过一个铁氧体磁珠连接到PWFBIN(pin8). 连接方法是在第7.11。
附上说明书。
下次碰到这个现象我就有数了,呵呵呵

396.79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2

网友:
LZ的功夫 太让我佩服了 对于电路 我真的不懂 太感谢LZ了

网友:
看不懂.还没到那种境界,对电路了解的太少了.继续努力..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