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威刚内存大瘦身!

楼主(2010-11-29):
小弟正在学习修内存,今天修根威刚的DDR400  512M的内存。用RST检测软件测得正反面都有颗粒坏了,在没有相同颗粒换的情况下,把反面的颗粒全部拆下,用拆下没有坏的颗粒换了正面的其中两粒。又从一坏的256内存上拆了粒带有256M数据的存储器换了512的。上机检测一切正常,成功瘦身为256的金士顿。

网友:
不错啊,你就是把这根威刚拆下来的芯片修好了另一根512M的内存吧。

网友:
直接把那条256的装上去就可以512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真是的,一说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