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维修中遇到的问题。有人帮下忙吗??

楼主(2010-11-29):
我有个创新TX230 的音箱,多年前买的。 因为线控音量电位器故障,先找人换了个,后来又有问题了。我自己买来电位器(b503)换,结果发现怎么调节音量无法关闭,而且左右声道音量不是一起变化的。我拆开一个电位器,比对线控上的电路,发现吧这个音量电位器从电路板的反面旱在原来的地方应该可以用,好像是这个电位器买错了。不知道同样的电位器是不是有引脚功能不一样的啊。!!!!附上电位器图

网友:
记得原来我拆过这玩意,绝对是拆的很彻底,里面的结构是 一五 二四 三空 但是阻值较大 有个金手指短接 一二脚 形成一二和四五的可调电阻 滑动时 当金手指偏向一二时 一二阻值逐渐减小 四五阻值逐渐变大 反之 一二阻值加大 四五阻值减小 个同一样  管脚数量相同几乎全部可以代换

网友:
角一样不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要清楚,音频线的输入是R+L+地,用不了原来的,直接找个双联的电位器改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还要看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上面写的是503就是50K,  502就是5K 。

网友:
我看了下电路,需要这样的电位器

图中左右声道的输入为假设,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左那个是右,反正输入输出关系没错

网友:
虽然引脚排列不同,但是构造都是一样的。只要找准各个引脚对应焊上即可。

网友:
你这个好像阻值不一样吧,你原来的是不是850K欧啊?你那个新的好像是8.5K欧的,8501=8.5K

网友:
这不是阻值的问题啊。 我换上这些电位器后出现左右声道不同步,打到最小不能关闭声音,在从最大声音最小声音的时候,一个声道正常,一个声道先变大在变小,不是一直变小。后来我吧这电位器拆开看了下。那个公共的接地的阵脚不是我上面图中白色电位器标的第一个阵脚,而是最后个阵脚。导致输入的一个声道型号直接接入了4  5号2个阵脚了。乱套了。

网友:
兄弟说的没错。按照阵脚功能,我要吧这电位器安到电路板的方面去。呵呵。

网友:
还是电位器的问题。型号不对 ,合适就改装了。

网友:
楼上的知道这样的电位器还有什么型号吗?????

网友:
买个型号一样阻值一样的就行了,不用搞那么复杂

网友:
老大们。我要知道电位器型号和阻值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

网友:
在淘宝上找到一个家伙买可以用在这个线控上的替换电位器,但是没标志,没型号,一个卖30。请高人鉴别下

网友:
不用线控会怎么的? 没事 闲的慌?

网友:
看了搞不明白,还要继续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