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 键盘无法使用维修(详细维修思路供初学者学习)(原创)

楼主(2010-11-29):
本人文法不好,大家将就着看。
今接到一台宏基5580,客户反映键盘无法使用(所有键都无法使用),有时能进coms界面,但进界面后所有键还是无法使用。
一般此类故障大多维修人员都是 先换键盘  再换EC。
我这边没有测试用键盘,于是将键盘拆开,打开ZR1图纸,查找键盘接口CN5,除了25脚接地外其它都和EC相连。
接下来打1-24脚对地阻值,测的17脚对地阻值只有31欧姆接近短路,基本排除键盘损坏的可能。
于是将机器拆开,再查看图纸 17脚除了和EC相连,还和面板上的快捷键相连(acer上的开关经常不好用,
所以把它作为常规检测项目)。
于是将SW6开关拆下测量 17脚对地阻值,依旧为31欧姆,排除开关短路可能。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是EC短路。
再拆机的过程中发现此机有维修人员拆过(送修的人员是同行,维修技术不行,还喜欢乱拆),在装机的过程中将蓝牙连接线压断,于是找到和键盘接口17脚相连EC的50脚,小心将其翘起(用烙铁和改造表笔的针尖),测量EC50脚的阻值,阻值为30欧姆,再测量键盘接口17脚阻值为无穷大,排除其它维修人员人为造成PCB板短路的可能。

更换新的EC,开机测试键盘,故障修复。
至于有时能进coms界面,是因为开机EC扫描键盘时未扫描到50脚之前,已扫描到F2键按下,所以能进coms界面,进界面后EC扫描到的都是错误键码,所以进coms界面后键盘又无法使用。

网友:
图文并貌,新手一看就懂。学习你的思路,而不是遇到键盘不好用,就乱换一气,结果造成故障扩大。

网友:
我晕倒!看了半天还不是换EC解决啊?

网友(点评):
对我们新手而言,不用拿键盘测试,直接性的可以去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对了忘问了一句 是换的PC87541吗?PC87541内部不是有程序吗?能随便换吗?

网友:
这个我这边判断是这样的,键盘全部不管用的可能是ec,键盘可能也有,先换键盘测试。键盘个别键不能用的一般都是键盘故障。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向楼主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87541  可以随便换的,    而且是常损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后是换EC解决问题的,但写这篇文章主要还是给 初学者 一个维修思路。 修电路  没有思路  乱换一通  解决常见问题还行   但有时会把故障  搞大。  在这个例子中   引起  问题 故障点就很多  EC  快捷开关键   键盘   PCB板层  还有例子中 未写到的  上拉电阻

网友:
对! 排阻也有很多经常坏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学习啦,像这种带程序的EC芯片,在什以地方可以买到?多谢!一般买到的都是裸 片或者带公版程序的芯片、

网友:
学习了,这中芯片里有东西啊!

网友:
楼主修本子应该很牛,思路很清晰

网友:
偶也是新手,有长见识了。多谢!

网友:
我也学习思路明了

网友:
哈哈,思路比较清晰!一般人都是上来就换键盘!!从原理上一一排查,成功率要高出很多!

网友:
不错呀,新手又再次学习了

网友:
同问,像EC这种芯片,是不是只能用拆机的.

网友:
楼主你有先脱下E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