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加了碳粉后,打印的出来的文字效果要淡一些?

楼主(2010-11-29):
我给客户更换的碳粉都是莱盛或者是天威的牌子,为啥加了碳粉后效果要淡一些?求解。

网友(点评):
碳粉品牌不一,肯定效果也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每加一次粉,效果肯定会折扣的。

网友(点评):
估计原来的费粉没有清干净吧

网友:
是不是惠普的,  惠普的原装鼓设有寿命  越加越淡  把他换了

网友:
是HP的,除了换硒鼓外无其他办法?或者是说换那个感光鼓不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鼓芯问题

网友:
如果加的次数多了,肯定要换鼓芯的@

网友:
是HP那个型号?看是不是加错了粉如果没加错粉就是鼓芯的问题了。

网友:
没加错粉的话,换鼓芯。

网友:
你们说的鼓芯,是不是指感光鼓?

网友:
感光鼓就是鼓芯啦。

网友:
但是我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加前先把硒鼓清洗下再加

网友:
HP的什么型号?有部份型号(如1007、1008)是要专用粉的,不然肯定会变淡。

网友:
1010和1020的机器就是这样,我今天是更换了感光鼓和充电辊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粉和鼓都有可能存在问题的,

网友:
把磁辊清洁一下,实在不行打个百十来页自然会好

网友:
不是鼓芯,是磁辊,HP2612的原装硒鼓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这样,第一次加粉就很淡。只有换磁辊,楼上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磁辊清洁也没有用的

网友:
如果淡就建议客户换硒鼓吧或是代用的鼓

网友:
淡很多吗?

网友:
恩。哪意思说要换磁棍了?晕死,加一次粉才多少钱哦

网友:
清洁也是要讲方法的,再说了,换磁棍成本高可以换弹簧呀。

网友:
莱盛粉,12A的鼓不会出现这问题,36A和88A鼓不换芯,都会淡的,换芯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说,磁辊上的弹簧(12A)也是可以换的。对了,没有现成的弹簧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这应该够明白了吧,呵呵。

网友:
加粉后打印效果变淡的话,1:加的粉型号不对 2:加粉前清洁好废粉仓 3:感光鼓老化 4:清洁或更换转印棍。 实在不行就换硒鼓咯

网友:
载体老化了吧

网友(2011-01-02):
对啊,磁辊也会引起,我遇到过

网友:
曾经遇到过 碳粉不是同一批次 现在碳粉生产厂家太多 进货渠道不同本身就有差异 淡到什么程度?清洁问题做好了吗?

网友:
建意客户换代用的。或都换鼓芯和磁棍,鼓芯有一种好点的那种哦。

网友:
建议先换磁辊,不行的话就找个代用硒鼓当面打给客服看,让他死心,在叫他换硒鼓

网友:
一般就是磁辊问题

网友(2011-02-16):
一是要加专用粉,二是鬼子太坏鼓的镀层比较薄,那叫有限寿命设计。

网友:
更换磁轨就好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1007和1008的吧  我也碰到过 是不是我用的粉不对呀

网友:
如果淡就建议客户换品牌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