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P06P03LDG "

楼主(2010-11-30):
請問NIKO-S P06P03LDG, 代換品是?

网友:
楼主发现是场管型号吗?
如果是场管
主板上对场管的要求不太严格
没同型号 换同系列
没同系列 换同位置
实在都没有,随便找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发的是不是笔记本电源部分的一个管子啊,电源直接加到貌似G极上,S极通过电源开关接地的?断开测量S到D和G到D都有阻值,而且差不多呢?

网友:
2楼说的是真的么 mos管分清 p n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 没同型号 换同系列 没同系列 换同位置 一般问题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