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电源输出的5V和12V电压 有时是大于,有时候小于,这是怎么引起的呢?还有电压的高低在怎么样的范围内属于正常,我听说上下波动不能超过0.5V,是这样滴么?
电源

网友:
中低端PC电源的+5V和+12V是联合稳压,当+5V电压升高或者降低的时候,会相应拉低或者抬高+12V的电压。

网友:
电源不可能每个都调得电压一样,没有误差,本身元器件也有误差,
负载情况不一样,电压也会变化,5%以内就算正常

网友:
按理论上讲,正电压误差不超过5%,负 电压不超过10%,都算正常范围,但不是一个波动的电压,而是一个稳定的电压。

网友:
也就是说正负不超过0.5V就算正常了撒

网友:
允许有误差,但不允许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