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会出现一长两短音后蜂鸣器变成急促的bios报警声

楼主(2010-11-30):
给客户修的一个梅捷am2主板,客户说由于清理灰尘把cpu去掉 装反了开机不亮了。量主供电cpu1.03偏低,内存3.4(ddr2的内存)心想不会内存都烧了吧,把客户的cpu内存装到我的好板子上测试没有问题,开始拿客户的板子下手。测量内存的供电mos管s-d-g级短路,上下管一块换掉,开机竟然好了,欢喜了一场。下面是做系统顺利ghost完,重启发现机器出现一长两短音后蜂鸣器变成急促的bios报警声,换显卡问题依旧,拔插内存竟然又能用了。客户玩了一会满意的拿走了机器。可过了半个小时又拿来了说到家都不能开机还是有报警声,真是奇了怪了,难道主板bios有问题?还是内存不良了?

网友:
主板bios有问题

网友:
应该有供电短路了。板子上应该有什么原件热了以后对地短路。

网友:
按照思路,把怀疑到的故障一一处理排除。这样问,能问出啥结果来,怀疑BIOS就先刷一个。

网友:
先刷BIOS吧。。。刷了试下。。

网友:
给客户修的一个梅捷am2主板,客户说由于清理灰尘把cpu去掉 装反了开机不亮了

到底是cpu装反了还是内存装反了,cpu装反了u针脚就完蛋了!
既然你换了内存供电mos管,应该还是内存装反了 ,就你说的情况感觉mos管的控制器不良了应该,换1个试试看吧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cpu插反了,针脚肯定弯了,已经修正过了,在描述这些没多大意义,所以一笔带过。不过确实是烧了内存供电。今天给客户换上我的内存让他拿回去玩了,等2天如果没事就肯定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最后的结果是一根内存的原因导致的,换一根好了,这内存坏的,能点亮但是运行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经验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网友:
学习中,,   期待更多高手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