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30):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P17L3现象是开机不定时有横线干扰,板子已经加焊、电源电容已全部更换,屏线接头也清理了还是不好,请给个思路谢谢。
横线
求助
联想

网友:
换下别的板试下,如果还是老问题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换块普通驱动板试一试,一般都是驱动板和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查下驱动板的稳压管

网友:
屏供电不足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还有屏线接触不良也会出现 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