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36B恒温烙铁换发热芯

楼主(2010-11-30):
杂牌936B恒温烙铁换发热芯,换了之后,温度不可调,旋钮调到最低,都会把烙铁头烧红是怎么回事呢

主板上有个电容爆了

网友:
温控接反了吧   --------------------------

网友:
再不就是感温器坏了

网友:
重新接下4根线

网友:
已经解决,936里面板上有个电容爆了

网友:
坛里有图下个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