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去除右键菜单多余选项

楼主(2010-11-30):
不知坛友发现了没有,在我们使用一个软件后,把软件卸载了,可是在右键菜单选项里还有它的痕迹,既然有这么一个选项,一定占用了资源,那么该怎样去除这些烦人的多余的右键菜单选项?请坛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优化大师.

网友:
谢谢你哦,这个我知道呀,通常用软件设置的,如果把相关软件卸掉的话(就像超级兔子、优化大师之类)那些东东就又出现了,有没有使用注册表直接把它删掉,又不用占用新的资源了,一举多得就更好了。

网友: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
在该项下找到对应的子项删除即可。

如果在上面项中找不到,另外还有一项: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shell

(如果一时不知道是哪个子项,可以先将该子项导出,然后删除,如果不对,还可以再导入。)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哦,或许这就是我们在论坛的动力吧,我试一下,不论结果如何,都要谢谢你哦。

网友:
给个批处理给你,一键清除多余的桌面右键菜单(bat批处理文件) 绿色版,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其实用360或者QQ电脑管家就行。。。都是直接删除注册表的,操作很简单

网友:
看来也只有通过那些软件了,我试过了进入注册表删除不了,还是不能清除呀。郁闷,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网友:
100度一下就知到我也只会用软件   进入注册表我头都大了

网友:
进入注册表,我想应该可以,但事实是不可以,按照4楼的方法的确可以找到相关项值,删除以后,在桌面右键菜单里还是存在没有用的那个选项,这个选项是“卡卡文件粉碎器”,用优化大师都不能把它去掉,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
期待高手给指点一下,如果知道在右键菜单里去除不掉它,我们可以什么方法阻止它自动修改注册表也行呀,但不知使用什么方法?

网友:
。。。。。直接用软件解决就可以了啊  弄这么复杂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