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会修可调电源的朋友

楼主(2010-11-30):
30V-5A的可调电源用了时间长点了,现在调到笔记本所需的额定电压使用的时候会掉电,需要把电压调高1V的样子,才能正常,感觉这个故障是负载能力变弱了,问下会修的朋友这是哪里有问题啊,怎么解决,谢谢喽

网友:
内部两个金封的调整管看下,另注意它们E极所串联的两个电流取样电阻(白色水泥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指导,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