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s7飞利浦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0-11-30):
今天一早接到一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不通电且有异常声,像台式机显示器高压打火一样。打开检查没有发现有电容鼓包现象,又不知其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点!(异常声是发在电源板的电源开关部分)

网友:
一般是开关管的问题居多,换个开关管看看!

网友:
这样一般是负载有短路。2楼说的电源开关管坏,开关管短路了还会响吗?保险早就炸了。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先测下有电压输出没,电压是多少,这么问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电压跳动,12V跳到10V-11V   5V跳到2V左右,这样负载应该没有短路吧?大电容换了,依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次级有短路呢,你把跟高压板供电的那跟线断开看看。

网友:
我这有台宏基的也是有声响 还很大 可是能正常用 我都点好几天了  除了有响声没其他问题  不知道能用多久也不知道咋修

网友:
这下好了,把电源的IC    EA1532A换了,通电异常声没有了,电压输出正常,能正常开机了。还有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