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笔记本品牌LOGO?

楼主(2010-11-30):
因为 我有一片ASUS的主板, 但是一开机显示的不是 ASUS ,显示一个其他标志。请问那位师傅可以讲解一下怎么改,详细点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这还不简单 找同样板子的asus bios 杀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很难搞吧!要修改BIOS的,好像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
这个嘛,我可还没做过,我也很想学习下呢!但愿有高手帮你吧,起码我也有机会学会呀,嘻嘻.!!~~~~~~~~~

网友:
这个问题请教耗子,bios里的版主吧

网友:
要刷BIOS的

网友:
刷个ASUS 的BIOS 就行了啊 ,想更换LOGO 的话也可以百度一下。很多教程的。

网友:
你的显示的是不是方正啊?我以前吧一块方正的硬盘放到IBM的机器上,结果开机显示方正的LOGO,当时可是传为一则美谈啊,你看看是不是由硬盘引起的

网友:
刷BIOS啊 呵呵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