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显示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0-11-30):
一台PHILIPS 170C5显示器换他电源整合版后正常,但我在主板上面测试确没有发现异常!!

不知道高压线圈是不是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的5v要有负载高压板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电压不够时这样的,可能飞线的时候电压没有找准,试试改成显示屏长亮,还是黑屏的建议你换高压条

网友:
高压板供电不足,看看是不是板子上哪个电容坏掉了。

网友:
建议换一高压线圈,电容试试

网友:
就是高压包的问题把

网友:
用的是什么高压芯片,如果电容没有明显坏的,12V没有明显短路,建议去过流试一下。

网友:
先要搞清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先断开高压板后负载后看12V电压 是否正常

网友:
要么是两个高压变压器坏了,要么是反面的8个脚的高压管坏了,还有就是跟高压板供电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先排除灯管的问题再考虑电源板和高压板。

网友:
你先打一下高压电路的阻值是否正常,再换通用高压板试灯管有无问题。我印象中飞利蒲的机子很多都灯管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