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编程器问题

楼主(2010-11-30):
刚接触液晶维修一个多星期,现碰到瓶颈了,需要一编程器,淘宝上看到了太多,眼花缭乱,又怕买来了不能用,望高手们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在线等!

网友:
ISP TOOL V9.0編程器

网友:
会用的30块就成,不会用300元估计也不行,这个不要追求广告字眼~也不要追求送了多少GB光盘,首先定位你是以修还是以换为主再去选哦~换板为主的话,30块就搞定!修为主的话估计要好几百才搞定(里面可能包含技术支持,品牌数据的后续支持)~~道理很简单!好用,能用,用好才是最实际的

网友:
我现在是搞明白点了。如果是刷通用驱动板,一般都行。如果要能刷各品牌机的,就要买之前问一下卖家了。我买的是EP1130,现在使用后知道的效果是,通用驱动板可以搞定,品牌机只能搞定三星可能,并且不能备份MCU。另注:一般换通用驱动板可以让卖家帮你写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那我就先买个30的,慢慢磨出点技术来在考虑入手好点的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不肯能要换再下板吧,这样换一次板又费时又费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