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8开机掉电,自动重启,点不亮

楼主(2010-11-30):
东芝M308开机电流上到0.9A,过几秒自动重启,然后电流接着上到0.9A,表针不抖动,T5750的双核CPU,测CPU供电有0.94V,其他电压1.8V,1.1V,1.04v,1.2v基本上都有了,就是觉得CPU的电压有点不够,CPU的升温也不快,不高,显卡的温度也是温的不烫,感觉主板是没有复位,CPU座后面有两个NEQ的电容,换了不起作用,还没有刷BIOS ,有点没有头绪了。

网友:
这问题是挺难弄的,希望高手门出来指点下

网友:
谁有这笔记本的BIOS,我想刷一下

网友:
呵呵,我也在学习中呢!我修过台式机主板CPU供电低是由于CPU管理芯片坏了从而导致CPU供电低的,有条件的话,不妨换个管理芯片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tect? short?

网友:
楼上的哥们还拽洋文,大家看不懂

网友:
在线等,感觉东芝M300系列这种问题很多,问题还都不一样

网友:
CPU电压有0.94绝对正常。。先看一下6262的1脚PG有没有3.3V先吧!如果要找这个型号的BIOS我有。

网友:
CPU供电芯片PG有3.3V电压

网友:
这个还是NEC电容问题```你没换好吧```东芝M的机子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这还有什么换不好呢,焊功还是有点基础的,不至于

网友:
有人有BIOS吗,贡献一个

网友:
这个电容的问题最多了

网友:
我换过N个电容了,还是不管用,问题应该不是这里

网友:
你看下CPU的工作电压,我修过,结果只是电压上一个电容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多 加2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把CPU座北面空余的地方都加上小电容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北桥就会好

网友:
qa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修了二台ACER的机子,故障和你说的一样,一台换时钟IC, 一台换网卡IC,不妨试试!

网友:
你看一下这款本子有没有独立显卡,我的愚见是电流到0.7~0.9之间显卡问题可能性更大些,如果没有独立显卡那就另论了

网友:
此乃通病加两电容,东芝就爱这个特别是m系列的

网友:
电容都换过了,空位上还加了几个小的电容,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的现象,至今没有解决

网友:
就试下最简单的先,加焊南桥或北桥,再看看有没独立显卡在加焊....

网友:
显卡早加焊过了,还是没用,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