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密码保护的解除方法与解除原理

楼主(2010-11-30):
 Excel弹出“您试图更改的单元格或图表受保护,因而是只读的。若要修改受保护单元格或图表,请先使用‘撤消工作表保护’命令(在‘审阅’选项卡的‘更改’组中)来取消保护。可能会提示您输入密码。”窗口,如图1。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经过研究,找到了两种破解Excel工作表保护码的方法。
  一、VBA宏代码破解法:
  第一步:打开该文件,先解除默认的“宏禁用”状态,方法是点击工具栏下的“选项”状态按钮,打开“Microsoft Office安全选项”窗口,选择其中的“启用此内容”,“确定”退出(图2);
  再切换到“视图”选项卡,点击“宏”→“录制宏”,出现“录制新宏”窗口,在“宏名”定义一个名称为:PasswordBreaker(图3),点击“确定”退出;
  第二步:再点击“宏”→“查看宏”,选择“宏名”下的“PasswordBreaker”并点击“编辑”,打开“Microsoft Visual Basic”编辑器,用如下内容替换右侧窗口中的所有代码:
  Sub PasswordBreaker()

Dim i As Integer, j As Integer, k As Integer

Dim l As Integer, m As Integer, n As Integer

Dim i1 As Integer, i2 As Integer, i3 As Integer

Dim i4 As Integer, i5 As Integer, i6 As Integer

On Error Resume Next

For i = 65 To 66: For j = 65 To 66: For k = 65 To 66

For l = 65 To 66: For m = 65 To 66: For i1 = 65 To 66

For i2 = 65 To 66: For i3 = 65 To 66: For i4 = 65 To 66

For i5 = 65 To 66: For i6 = 65 To 66: For n = 32 To 126

ActiveSheet.Unprotect Chr(i) & Chr(j) & Chr(k) & _

Chr(l) & Chr(m) & Chr(i1) & Chr(i2) & Chr(i3) & _

Chr(i4) & Chr(i5) & Chr(i6) & Chr(n)

If ActiveSheet.ProtectContents = False Then

MsgBox "One usable password is " & Chr(i) & Chr(j) & _

Chr(k) & Chr(l) & Chr(m) & Chr(i1) & Chr(i2) & _

Chr(i3) & Chr(i4) & Chr(i5) & Chr(i6) & Chr(n)

ActiveWorkbook.Sheets(1).Select

Range("a1").FormulaR1C1 = Chr(i) & Chr(j) & _

Chr(k) & Chr(l) & Chr(m) & Chr(i1) & Chr(i2) & _

Chr(i3) & Chr(i4) & Chr(i5) & Chr(i6) & Chr(n)

Exit Sub

End If

Next: Next: Next: Next: Next: Next

Next: Next: Next: Next: Next: Next
  End Sub
  第三步:再点击“宏”→“查看宏”,选择“宏名”下的“PasswordBreaker”并点击“执行”,密码就现形了(图4)。
  第四步:切换“审阅”选项卡,点击“撤消工作表保护”,然后输入密码即可解除锁定。

网友:
汗   直接把内容放进去,图片不显示~~~~~

网友:
汗   直接把内容放进去,图片不显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楼主。难道密码破解不成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我说这个内容

网友:
那楼主上面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啊、可以破解。

网友:
什么东西没看懂哦

网友:
EXCEL准备明年天始研究

网友:
这个很有用啊..至于用途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今天来一客户是Excel文件打开时提示无法访问该文件夹可能为只读文件或加密文件,重要说明一下的是 正常的的Excel文件名称的字样都是黑色的而不正常的则是红色的字体 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