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的又一使用方法--双敏GF8500GT显卡花屏的修复详细过程(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30):
      前些天接到一双敏GF8500GT显卡,显卡如图

故障为花屏。首先观测外观没有损伤,接着上机测试如图

为了确定故障位置,我首先测量了两个电感的电压,电压正常,于是我打算使用MATS8进行检测。因无法观
察,不能直接使用MATS8。我取下这张坏显卡用一张好显卡上在机子上做好准备工作(开机启动后
把MATS8.EXE考在又C:VGA目录内这个位置要记住)。重新开机进入BIOS,设为光驱启动打算从光驱进
入纯DOS。如下图

保存重启,放入启动光盘,进入到光盘启动菜单

记住用键盘选择5(因为换上坏显卡后这一切都看不见,若用鼠标就不知道选择了什么)进入了DOS下,如图

这时原来的盘符C:已经变成了E:,接着就进入E:盘(输入E:并确定),会出现下图

在光标处输入CD VGA\并确定.会出现下图

输入MATS8并确定。

开始运行MATS8,以后就是等待运行结束,并看结果了。

从图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好显卡,我记住以上操作过程。关机,换上坏显卡(换上后所有的过程都看不见),重
新启动电脑。电脑会从光驱启动,并进入选择菜单,这时当听见光驱传出高速转动的声音时,过一两秒钟,就
按5(因为这是一张坏显卡这一切都看不见)等一会儿输入E:并确定(进入E盘,原来的C盘已经变成了E盘)。
再输入CD  VGA\并确定。然后输入MATS8确定,就开始运行MATS8了。等10分钟左右,关机,换上好显卡,重
新启动,找到C盘下VGA目录下的REPORT.TXT文件,打开它,就会看到检测结果了。这张坏显卡的检测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12173     34279621            0
FBA[63:32]     5361863     31291077            0
FBC[31: 0]       28849     34967317            0
FBC[63:32]    21424802     23779133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26827687
Write   Error Count: 12431714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8396913        3315           0
A00     8397813        3001           0
A00     8400420         811           0
................

可以看出这张坏显卡的显存的A区,C区都出错了,我确定是BGA出了问题。我用松香水浸入BGA的下
面,然后热风枪加焊后。试机清晰的画面终于出现了。

网友:
想办法搞个 PCI 的显卡 就OK了  不用这么盲操作了

网友(点评):
花屏的显卡,不能用PCI带动测试的。

网友:
我试过了,用PCI显卡带过,没有检测出来。

网友:
楼主可以装个msdos7.1开机后直接进dos盘符。忙侧就不这么麻烦了

网友:
这方法不可取,有更好的方法,去找一下(月瓶)的贴子

网友:
可以做批处理。

网友:
有点麻烦,看来要多练练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

网友:
用PCI卡怎么可能测得了坏显卡,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个批处理,一键搞定

网友:
做批处理也得用一好显卡或用一个好机子做呀,做好了后在坏显卡上怎么运行这个批处理。

网友:
批处理,开机自动运行,AUTOEXEC.BAT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量下电感..不短路.装上看显示不..然后就BGA的.显卡利润太低了..

网友:
这也是一个方法,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
用自动批处理运行检测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显卡只能测试PCI-E显卡的核心跟BIOS  ,不能对显存的好坏进行测试。一般都是用批处理或用DOS命令测盲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用PCI是可以刷PCI-E的BIOS,我是问楼主用PCI怎么可能测得出是哪个显存坏的,可能是您误解了我的意思

网友:
用PCI显卡是不能测出PCI-E显卡显存的好坏的,我没有做批处理进行盲测。我在这里只是介绍一种方法。用光驱进入纯DOS并用好的PCI-E显卡测试,记住这个详细过程。然后换上坏显卡再进行盲测。我想用这种方法帮助一些不会做批处理的新手和没有软驱的朋友。

网友(2015-03-12):
做个DOS的批处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