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0-11-30):
大家好我手上有一台机子    是待机不正常待机电压0.15左右而且1631很烫我把631换了一样    两个电容我换一样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短路  看看 3V 5V 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按流程来修吧,测TB62501的59脚有没有3。3VSW,有时不一定是1631有问题,当然最先要打3,5V的电感的对地阻值了,看有没有明显的对地短路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后级短路还是容易查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后机短路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找个点位图查一下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是一个场管的问题

网友:
待机0.15明显有短路嘛

网友:
修复出来能不能详细点维修过程,好学习学习经验啊